虚拟机中用PLCSIM仿真的PLC走S7协议通讯

楼主(2024-01-12):
虚拟机中用PLCSIM仿真的PLC和主机中用PLCSIM仿真的PLC走S7协议通讯,能行得通吗,有大佬知道吗,用NetToPLCSIM辅助软件

网友A:
这个想法很不错,你可以试试看,我虚拟机组态王,PC本机1200 用NetToPLCSIM辅助软件 测试过,后来直接都在一个里也试过

网友B:
原来手里没有1200PLC,想用单片机和1200走S7协议通信,这么测试是可以的。

在组态时,需要在PLC和仿真器中分别设置对应的IP地址。同时,在PLCSIM仿真高级版本中,在线通道需选择虚拟网卡适配器,以便实现远程下载和仿真,并为仿真分配一个单独的IP地址,确保远程能够ping通。

不过,具体的实现方式可能因软件版本和设置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