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MPI/DP口转网口方案

楼主(2024-01-12):
迷你型ETH-MPI(smartIE)体积小巧,安装携带都非常方便,无需配九针电缆,类似西门子DP头一样大小直接将该以太网转换器插在MPI/DP口上,吻合度非常高!全部使用以太网线,计算机和触摸屏都使用以太网线连接,安装和编程调试都非常的方便,实现了网络化。抗电磁干扰能力达到最高等级,比MPI或DP总线要优越的多,是真正的工业级,可以连接4台上位机(包括触摸屏)。

楼主:
此款S7-300 PLC的MPI/DP(主站master)连接到该以太网转换器,转化成西门子Profinet(TCP/IP)以太网协议,通过网线可连接STEP7/TIA Portal、WinCC、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组态王、力控、KEPServer等软硬件产品。

楼主(2024-05-15):
关于S7-300MPI转以太网连接STEP7/TIA Portal驱动问题解决方案,型号如:迷你型ETH-MPI(SmartIE),装完大连德嘉提供的相关驱动,在PGPC接口中找到ETH-MPI,点击属性后弹出对话框,会出现模块IP地址,由于win10的安全机制等保护限制,如有IP地址更改后保存不住,请到注册表里手动修改下IP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具体方法如下:

注册表中的具体位置如下:

找到“ETH_IP”,双击进去只需将IP地址更改后,确认即可。然后再到驱动中ETH-MPI更改IP 就能直接保存IP了。

楼主:
我家客户有一个这样的需求,一个特种的300plc 想把它转到以太网通讯,同时能通过路由器远程访问,要远程读取博图或者step7的数据,经过客户实测已经完美通讯上,还有那种类型是我们通讯不上的呢!

楼主(2024-06-24):
关于西门子300plc转成以太网产品的选型, 西门子300PLC MPI转以太网产品选型一参数及功能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