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机参数 1PH7137-7HF03-0BB3-Z

楼主(2024-01-12):
求西门子伺服电机

1PH7137-7HF03-0BB3-Z           No.YF.  A721 4931 01 001

 IM  B35  IP55.54 TH.CL 155(F)

 KTY 84-130  ENCODER HTL1024 S/R H25        Z:M39

1,如何采购到这台电机

2,如何选配可代替的电机。参数对应的内容,求选型手册。

各位大佬,有相关信息请私信我,非常感谢!

另外,论坛怎么悬赏积分?

网友A:
你已经悬赏了100积分啦

网友B:
第一个看起来像订货号,找个西门子代理找一下这个货号,看那边怎么说,然后你想要的资料找他就行。

或者去自门子官方论坛搜索去找相关资料。

网友C:
型号都有了随便找个供应商,渠道不要太多

网友D:
  1. 型号:

    • 1PH7137-7HF03-0BB3-Z: 这是电机的型号。其中,1PH7137 可能代表电机的系列或类型,7HF03 是电机的规格或版本,0BB3 可能是与电机配套的编码器类型,最后的 Z 可能表示这是带有制动器的版本。

  2. No.YF. A721 4931 01 001: 这可能是电机的序列号或编号,用于唯一标识每一个电机。

  3. IM B35 IP55.54: 这是电机的防护等级和安装尺寸。其中,IP55.54 表示电机的防护等级,表示电机可以防止固体和液体的侵入。IM B35 表示电机的安装尺寸。

  4. TH.CL 155(F): 这可能是电机的温升或工作温度范围。其中,TH.CL 表示温升等级,而 155(F) 是电机的工作温度范围。

  5. KTY 84-130: 这可能是编码器的类型或规格。

  6. ENCODER HTL1024 S/R H25: 这表示编码器的型号是 HTL1024 S/R H25

  7. Z:M39: 这可能是与电机配套的其他附件或配件的标识。

    估计是台全进口的电机,需要找国内代理商帮你买。不知道你是哪里的,成都的话可以打西门子技术支持电话:028-8620-093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1PH7137-7HF03-0BB3-Z: 这是电机的型号。其中,1PH7137 可能代表电机的系列或类型,7HF03 是电机的规格或版本,0BB3 可能是与电机配套的编码器类型,最后的 Z 可...



谢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