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三相电机的点动控制?

楼主(2024-01-12):
现在想用一个按钮点动控制一个65KW的三相电机的启停,按下就启动,松开就停,想知道哪种方式最佳,用软启动器可以么,

网友A:
频繁点动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哪种方式都不行。电源足够大,不频繁点动,按钮控制一个接触器就行,接触器要选400A,选小了寿命不长。

对启动转矩没要求,可以采用软启动器,也可电机星接启动,启动电流小,转矩也小。

楼主(2024-03-01):
谢谢"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频繁点动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哪种方式都不行。电源足够大,不频繁点动,按钮控制一个接触器就行,接触器要选400A,选小了寿命不长。对启动转矩没要求,可以采用软启动器,也可电机星接启动,启动电流小,转矩也小...】进行回复:

        -----------------------------------------------------------------

楼主:
谢谢指导"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频繁点动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哪种方式都不行。电源足够大,不频繁点动,按钮控制一个接触器就行,接触器要选400A,选小了寿命不长。对启动转矩没要求,可以采用软启动器,也可电机星接启动,启动电流小,转矩也小...】进行回复:

        -----------------------------------------------------------------

网友B:
变频器可以点动的,就是启动时候速度可能跟不上。用接触器频繁点动的话,这对硬件要求有点高,不是土豪用不了。软启和星三角启动转矩不足,带不动你的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可以点动的,就是启动时候速度可能跟不上。用接触器频繁点动的话,这对硬件要求有点高,不是土豪用不了。软启和星三角启动转矩不足,带不动你的负载...



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