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葫芦起重电机是星型还是三角形接法

楼主(2024-01-12):
车间里大型的电葫芦,它的起重电机是星型还是三角形接法,如何做到快速启停的,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A:
大型电葫芦有多大?20吨最大了吧。多数采用锥形转子电机,早期都是带抱闸。和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一样,4KW以上是角接。大型吊车,采用绕线转子电机,星接。

快速启停跟接法有啥关系?达到你想要的性能,就加一台变频器,按你要求设定启停速度曲线,只要电源、电机和变频器能承受就行。能多花钱就上一台能量反馈型的制动器,下降势能发电反馈电网。工件重、工作频繁发电制动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