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输出型 CPU控制的设备没有启动?

楼主(2024-01-13):
晶体管输出型 CPU,为什么逻辑和通道都动作了,但是控制的设备没有启动?

网友A:
检查接线,继电器触点是否接了正确的电源,

晶体管型 CPU 输出通道分高速通道和普通通道,两者的供电方式不同。

高速通道的输出方式为开集方式,

普通通道的输出方式为高边驱动。

如果电源接错后,构不成

供电回路,所以设备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