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某些 CPU 模块不能强制?

楼主(2024-01-13):
为什么某些 CPU 模块不能强制?

网友A:
这种问题只有在LE系列才会有,因为LE 系列 CPU 分为标准型、经济型两大类,共 10 个型号。经济型在扩展能力
及某些功能上,与标准型存在差异。LE5107ELE5107LLE5109L 都属于经济型CPU,经济型不支持强制功能。具体差异请见下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只有在LE系列才会有,因为LE 系列 CPU 分为标准型、经济型两大类,共 10 个型号。经济型在扩展能力及某些功能上,与标准型存在差异。LE5107E、LE5107L、LE5109L 都属于...

楼上说的是,经济型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C:
经济型不支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