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串口与多个 Modbus 从站设备通信?

楼主(2024-01-13):
如何使用串口与多个 Modbus 从站设备通信?

网友A:
串口通讯不支持多实例应用,即在一个工程中每个 COM 口通讯指令只能被调用一次。因此,需要设MODBUS_MASTER 功能块在不同的时间点触发。

有以下两种方式:

1、采用多个MODBUS_MASTER 轮询触发。

程序中调用多个 MODBUS_MASTER 功能块,功能块前添加触发条件,每个周期只接通一个 MODBUS_MASTER 功能块,实现多个从站的轮询访问

2、一个MODBUS_MASTER 给对应的管脚轮询写入不同的值。

调用一个 MODBUS_MASTER 功能块,从站参数定义为变量名称,在不同周期内,将变量名称赋值为不同的从站参数(如:SlaveRWDataAddressTBL),实现多个从站的轮询访问

网友B:
modbus只支持一主多从。采用485或422接口,232只能一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