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与西门子PLC通讯经常掉线

楼主(2024-01-13):
西门子PLC是S7-1513,触摸屏是威伦通cMT-3169X,走的符号通讯,每隔20分钟左右,就出现通讯掉线,过2-3分钟,又连上线。在PLC的诊断事件中,提示如下图,找了威伦通客户很多次,他们就说西门子PLC的问题,他们触摸屏没有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1.pngimage.png

网友A:
有没有最新固件,升级下试试

网友A:
有解决吗?分享下解决方法

楼主:
有升级,问题还是一样没有解决

网友B:
这我感觉是你PLC问题,是PLC终止了通讯,所以这个安全机制你得想办法关了,或者你触摸屏这边不要去操作PLC的系统变量,不要去触发PLC的安全保护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博图系统设置里,常规,保护,那里边有个允许外部设备连接(PLC,HMI)的PUT/GET访问,那个一定要勾上才行,还有一点是你触摸屏访问的数据块需要设置,右键,属性,那里边有个优化的块访问,这个必须要关闭,也就是把那个勾去掉才行。如果屏是西门子的那这些都不用设置,默认就没有任何问题,但凡是其他品牌这些都要设置的,因为大部分外设和博图组态的PLC,1500,1200,300,400都是基于PUT/GET开发的驱动。

网友C(2024-02-22):
版主正解,这也是西门子PLC与其他品牌触摸屏联通讯的设置要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我感觉是你PLC问题,是PLC终止了通讯,所以这个安全机制你得想办法关了,或者你触摸屏这边不要去操作PLC的系统变量,不要去触发PLC的安全保护机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博图系统设置里,常规,保护,那里...

顶版主

网友E:
查查PLC的通讯负载。是不是因为通讯负载过高,被PLC强制终止。或者在通讯上加延迟。

网友F: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