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PLC-MODBUS通讯怪问题

楼主(2024-01-13):
  现有一台西门子smart200PLC与一台变频器MODBUS通讯,不带电机测试通讯读写都正常,带上水泵电机后写启动命令正常,读变频器的数据就读不出来,接地线电阻20欧左右,变频器输出也加了电抗器。请教大神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来指点下

网友A:
modbus还没遇到过,之前遇到过300PLC的DP通讯受变频干扰报错的,情况和你描述的一样,待机DP正常,变频器频率超过15HZ后,DP模块报故障,解决办法是DP线的屏蔽层接地。

你这MODBUS还受干扰的话,这变频器哪个厂家的说出来让大家避避坑吧。你可以尝试用以下办法抢救以下,选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线作为485通讯线,并将屏蔽层接地。或者你可以降低通讯波特率,一般是9600,这个我试过,19200的抗干扰性和9600比不了。还有就是你把通讯线从线槽子里摘出来,不要让他和动力线缆混在一起试一下。

网友B:
通讯线接地

载波频率调下

网友C:
通信线路有干扰,不理想

网友D:
考虑一下电源滤波和通讯线去干扰试试。

网友E:
干扰,很明显。。。屏蔽接地,和动力线缆分开走~

网友F(2024-02-26):
又学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