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宏指令问题

楼主(2024-01-13):
###########报警弹窗############

IF {EtherLink1}1@M25 == ON

OPENSCREEN(102)

else

CLOSESUBSCREEN(102)

ENDIF

IF {EtherLink1}1@M2038 == ON

OPENSCREEN(100)

else

CLOSESUBSCREEN(100)

ENDIF

IF {EtherLink1}1@M22 == ON

OPENSCREEN(101)

else

CLOSESUBSCREEN(101)

ENDIF

以上宏指令,为什么在断开PLC联接后, 全部都弹出来了,连接上PLC,什么都正常的。

另外,各位兄弟是怎么做弹出窗口的,我看在警报里做的话,如果弹出来后按右上角关闭后,不会再弹出,如果上面有按钮来处理的话,那设备不就是无法工作了?

楼主:
#报警提示画面

IF {EtherLink1}1@SM400 == ON

 CALL 1

ENDIF

另外我是使用的CALL指令来调用报警,这样不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A:
无标题.png看这里,时间设置为0.

网友B(2024-02-28):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

楼主(2024-04-11):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时间设置为0.



时间设置为0后,是不是就不会显示那些报警?连接不上就会所有报警都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里,时间设置为0.



设置为0时,用系统的报警就关掉后,如果报警一直存在就会一直有弹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