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鸡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4-01-15):
DCS上面是有报警,但是报警没有报警声音,我看了音响是没有损坏的。求教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A(2024-03-01):
查看一下操作站的报警声音配置打开了没

网友B(2024-12-17):
这个报警是所有操作站和服务器都没有声音,还是极个别没有声音?

如果是极个别没有声音,查看一下Asset分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报警是所有操作站和服务器都没有声音,还是极个别没有声音?如果是极个别没有声音,查看一下Asset分配...

基本上就是权限分配的问题,重新分配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