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昆仑通态7.7运行环境升到Pro版

楼主(2024-01-15):
相同的两个型号,两个不同的运行系统,要升级为同一系统,望大神支个招。

问了400说是刷机的, 具体过程没有

相同的两个型号,两个不同的运行系统,要升级为同PRO使用系统,望大神支个招。

网友A:
这也能升?还可以这么玩,下次问问技术支持

网友B:
PC端软件下载选项中,我没记错的话有更新固件的选项吧?嵌入版和pro版是两个软件,确认硬件支持吗?

楼主:
这是400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升?还可以这么玩,下次问问技术支持



这是400回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端软件下载选项中,我没记错的话有更新固件的选项吧?嵌入版和pro版是两个软件,确认硬件支持吗?...



我也不知道支不支持,按400的回答应该是支持的,不然同型号两个不同的系统怎么会发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月星辰"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PC端软件下载选项中,我没记错的话有更新固件的选项吧?嵌入版和pro版是两个软件,确认硬件支持吗?...】进行回复:        ----...



我看了下,pro版软件里找不到7062hn这个硬件,确认支持?可以换个思路,找个同分辨率、同规格的pro版的屏幕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南海15少"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太月星辰"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PC端软件下载选项中,我没记错的话有更新固件的选项吧?嵌入版和pro版是两个软...



两个屏都在我手上,我有什么好骗人的,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我才想要搞明白

网友C:
可以用新版软件打开旧版软件,再下载到屏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新版软件打开旧版软件,再下载到屏埯



工程文件是新版的,屏是旧版的。请教工程怎样能转换成旧版?

网友D:
Pro 跟老版不是同一套软件,网上自己搜下软件呗,不难找

网友E:
必须返厂刷机   老屏基于wince    新屏是Linux

能做到九成以上的兼容  昆仑技创还是很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必须返厂刷机   老屏基于wince    新屏是Linux    能做到九成以上的兼容  昆仑技创还是很牛的...



按照您这样的话,应该是可以刷机的哦,这样的技术怎么一点都 没有流传出来,唉!!!新版工程又不能转成旧版,头疼啊~~~   难道要重新编一次工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必须返厂刷机   老屏基于wince    新屏是Linux    能做到九成以上的兼容  昆仑技创还是很牛的...】进行回复:   ...



旧转新,直接打开,修改发现的极少部分错误就行;新转旧,估计难,即时转过去,会有很多功能旧版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1楼        对内容: 【必须返厂刷机   老屏基于wince    新屏是Linux    能做到九成以上的兼容  昆仑技创还是很牛的...】进行回复:   ...



两个路子:

1、找原厂想办法升级固件;

2、买新屏,直接换掉这两个或者其中一个旧固件的屏。嵌入版升级成pro版的程序,修改下部分错误就行了;这么简单的事情就不用再纠结了,旧固件的屏自己拆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G:
MCGSE和MCGS Pro是两个软件,这能升级吗?从来没想过这样可以,除非硬件固件可以刷新。

网友C:
pro版注意运行环境小版本

网友H(2024-02-29):
需要以下步骤:

  1. 购买Pro版授权:首先,您需要购买昆仑通态Pro版的授权。这通常涉及与昆仑通态的官方销售团队联系,讨论您的需求并购买相应的许可证。

  2. 下载Pro版安装包:购买授权后,您应该能够从昆仑通态的官方网站或客户支持团队那里下载Pro版的安装包。

  3. 卸载旧版本:在安装Pro版之前,建议您先卸载旧版本的昆仑通态软件,确保系统中没有旧版本的残留文件或注册表项。

  4. 安装Pro版:运行下载的Pro版安装包,按照安装向导的指示进行安装。确保遵循所有步骤,并在需要时提供必要的授权信息或许可证密钥。

  5. 激活Pro版:安装完成后,您可能需要使用之前购买的许可证密钥来激活Pro版。这通常涉及到在软件内输入一个独特的代码或密钥,以解锁Pro版的功能。

  6. 备份和迁移项目:如果您的旧版本中有已经开发的项目,您可能需要备份这些项目文件,并在Pro版中重新打开或导入它们。确保测试项目在Pro版中的兼容性。

  7. 更新文档和培训:升级到Pro版后,您可能想要查看Pro版的新功能文档,并参加任何相关的培训,以充分利用新版本的增强功能和性能。

  8. 技术支持:如果在升级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不要犹豫联系昆仑通态的客户支持团队,他们通常能够提供帮助和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