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软件与LE用TCP通讯,上位软件读不到数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15):
上位软件与LE用TCP通讯,上位软件读不到数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 确保LE5403 IP 地址设置正确,能PING通PLC,且PLC 处于运行状态

2) 确保LE5403 不超过3个TCP 主站同时访问

3) 使用Modscan 调试工具读取LE 数据,并确保LE的MODBUS 地址计算

正确。如果能读取到数据,证明从站侧配置正确,排查上位软件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