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载程序时提示“控制器中用户工程不存在,上传失败”?

楼主(2024-01-15):
上载程序时提示“控制器中用户工程不存在,上传失败”?

网友A:
下载程序时分两个步骤:

1)下载二进制代码

2)下载用户工程

若只完成第一步,CPU 可正常运行,但是 CPU 中没有用户工程,不能上传。

完成第二步后,才可以上传用户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