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通讯这种情况有没有大神知道咋办

楼主(2024-01-16):
这种情况,有没有专家知道咋弄啊,不知道用什么子设备了

网友A:
问题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清楚



就是能收到设备发的“A”想把"A"提取出来

不知道咋提取

网友B:
通用TCP/IP父设备主要为连接使用在局域网的嵌入式计算机和其它计算机或设备之间通讯的数据提供一个通道。在通用TCP/IP父设备下可以挂接网络设备,为了使通讯能够正常的实现,请按照下面的步骤进行组态设置和测试。

网友B:
就是找一个TCP子设备挂上去,比如:modbustcp。如果按照你的发言,是TCP透传功能,貌似待找找tcp透传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还是提取不到“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