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下载问题

楼主(2024-01-17):
目前电脑是window10 ,且已经下载了博图V16,但需要wincc,这两个不兼容,所以需要下载V18.想问一下我如果要下载V18的话是需要卸载V16,还是直接重装系统在下载V18(如果要卸载V16怎样才能卸载干净呢,需不需要动注册表之类的),谢谢

网友A:
1、V16和V18可以并存在一个系统,但是其中博图WinCC只能存在一个版本,SETP7可以共存。

2、任何一个博图版本的WinCC均不可与标准WinCC共存,因此如果要使用标准WinCC,请在安装博图时不要安装博图WinCC选项。

HAVE FUN!

网友B:
直接装V18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V18呗!



V16与我的wincc不兼容,我需要卸载V16才能下载wincc,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重装系统并且三个软件都以下载好啦

网友C:
多个版本博途软件都可以安装在同一个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个版本博途软件都可以安装在同一个电脑上



是这样的,我并不想要V16的版本,因为它与我将下载的wincc版本不兼容,可是我又需要博图软件,所以才要下载V18。

因此我需要将V16卸载干净或者重装一次系统,使得没有残留文件导致我后续下载wincc下载不出来

不过我最后选择了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