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三种触发模式

楼主(2024-01-17):
示波器的触发模式有自动模式(Auto)、正常模式(Norm)和单次模式(Single)三种。在测不同信号时,采用不同的触发模式,才能准确测量到所需要的波形。下面以我司静电发生器TEH-10030和示波器MDO 704为例来解读示波器三种触发模式。

静电发生器输出信号通过高压衰减棒P6039A接入到示波器CH1通道,示波器选择1000x的衰减比。

自动模式

在自动模式下,当没有触发信号时,示波器的扫描系统会根据设定的扫描速率自动进行扫描;而当有触发信号发生时,扫描系统会尽量按信号的频率进行扫描,所以在这种模式下不论触发条件是否满足,示波器都会产生扫描,都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有变化的扫描线。

如上图所示,设置静电发生器为连续多次输出,示波器MDO 704在“Menu”触发菜单里选择自动触发方式。当接收到静电发生器的输出信号时,屏幕会连续滚动显示扫描到的所有信号波形。如要锁存信号波形,需手动按右上角运行/停止“Run/Stop”按钮来暂停当前扫描到的信号波形。

正常模式

在正常模式下示波器只有当触发条件满足了才进行扫描,如果没有触发,就不进行扫描。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如果没有触发的话,示波器屏幕上没有扫描线。

如上图所示,静电发生器设置为连续多次输出,示波器在“Menu”触发菜单里选择正常触发方式。设置时间参数为20ms,触发电压为500V。当静电发生器的第一个触发信号到来时,示波器屏幕会显示扫描到的信号波形,并停留,直到扫描到下个信号,如此直到接收最后一个信号为止。

单次模式

单次模式与正常模式比较类似,也是只有当触发条件满足时才产生扫描。而不同之处在于,单次扫描一旦产生并完成后,示波器的扫描系统即进入一种休止状态,即使后面再有满足触发条件的信号出现也不再进行扫描,也就是触发一次只扫描一次,即单次,必须通过手工的方法将扫描系统重启,才能产生下一次触发。

如上图所示,静电发生器设置为单次输出,示波器在“Menu”触发菜单里选择单次扫描方式,也可在示波器右上角按单次“Single”按钮。当静电发生器输出单次脉冲信号后,示波器能快速捕捉到该波形,并锁存,此时右上角的运行/停止“Run/Stop”按钮点亮。当要再次捕捉该信号时,需先按“Run/Stop”按钮,解除锁定。

那么在实际中该怎么选择和使用呢?

在实际使用中,不同触发模式的选择要依据被观测信号特性和要观测的内容作出判断。

一般情况下,在对信号的特点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应该选择自动模式,这时不管是什么样的信号示波器都会扫描,即使没有波形,也会有扫描线。有扫描线后,可以通过调节示波器的垂直增益、垂直位置、时基速率等参数找到波形,然后通过选择触发源、触发边沿、触发电平等参数来稳定波形。只要信号是周期性的,其频率在适合相应示波器观测的范围内并且不太复杂的话,通过这样的步骤一般能达到对信号的大体了解,然后根据需要可作进一步的观测。

对于正常模式,当被观测信号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周期性信号时,将触发模式在自动与正常之间切换,屏幕波形并没有什么变化。而当我们要观测波形的细节,特别是对于比较复杂的信号时,正常模式就比较合适。

因为当观测波形细节时,我们需将示波器的时基扫描速率调高,以便将波形展开。而当时基扫描速率调高后,就会使得被观测信号的频率相对于示波器扫描速率而言变低。在此情形下,如果选择的是自动模式,则示波器会实际进行所有这些扫描,其结果是使这些扫描(它们不是由触发产生)所对应的波形与触发扫描所对应的波形一起显示,造成显示波形的混叠,因而不能清晰地显示我们想看的波形。

而如果此时选择的是正常模式,示波器只会进行那些因触发而产生的扫描,因而只显示我们想看到的与触发相联系的波形,从而使波形会比较清晰,这就是正常触发模式的作用。

同样如果此时选择的是单次扫描,示波器也会像正常模式进行因触发而产生的扫描,但只进行一次触发扫描,后面的信号则不再进行扫描。因此,单次扫描适用于观测非周期信号或者单次瞬变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