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怎么回到起始点

楼主(2024-01-17):
在线模式下一段程序 运行完成后怎么自动回到程序起始点。

原先设想运行完后用跳转到起始点 但是程序是循环运行的 ,我想让程序回到起始点后停止运行 然后按启动才重新运行。谢谢

网友A:
既然程序是循环的,建议你根据实际用计数器记录循环次数回到原点终止程序即可。

网友B:
用MOVE大法  ,当程序运行结束后 将所有的输入输出做复位处理,最后通过MOVE 将步STEP 值=0 ,下次启动时候按启动按钮  STEP=10  这样就构成循环了

网友C:
SFC编程 或者步进是可以回的

网友D:
用GOTO指令配合暂停指令PAUSE就可以做到了,程序运行一个循环后GOTU跳转回去,再触发PAUSE暂停指令暂停,再按示教器的启动按钮程序可以继续运行。

网友E:
自己习惯什么就用什么

开始M1  M2  最后 M10再让M1接通。

条条大道通罗马

步进 循环等

网友F:
一般的程序 基本都是MOV  D值  这样可以在触摸屏前看到运行哪一步  卡那个条件

网友G:
MOVE大法天下无敌,可以看当前步骤在第几步,想去哪一步就去哪一步

网友H:
最后一步用第一个点不就行了吗?

或者跳转标签后面加个暂停指令 等等方法很多吧

132-

-2169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GOTO指令配合暂停指令PAUSE就可以做到了,程序运行一个循环后GOTU跳转回去,再触发PAUSE暂停指令暂停,再按示教器的启动按钮程序可以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