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控制液位的同时控制液体排出的流量

楼主(2024-01-18):
PID控制,两个输入量,控制一个输出量。如图所示,控制液位高度的同时,控制输出液体的流量。不知道怎么实现,有没有大神提供思路

网友A:
用串级调节就可实现。

网友B:
液位控制的进口,流量控制的是出口,不是这一个电机能做到的。

你的目的是液位在一定范围内控制流量?

液体来自哪里?检测液位,控制进口流量,保证液位在你要求的范围内;输出装流量传感器,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应该是属于均匀控制系统,其主参数是液位, 副参数是流量, 也就是1、3楼所说的液位与流量串级控制系统。实际上均匀控制系统可采用简单、双冲量、串级三种不同的形式来实现, 取决于楼主所用系统的控制要求了。图中电机带动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