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详细讲解

楼主(2024-01-18):
桥式起重机是在固定的跨间内吊装重物的机械设备,被广泛用于车间、仓库或露天场地。

桥式起重机的大梁横跨于跨间内一定高度的专用轨道上,可沿轨道在跨间纵向移动,在大梁上布置有起升装置,大多数起升装置采用起重小车,起升装置可沿大梁在跨间横向移动,外观像一条金属的桥梁,所以人们称它为桥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俗称“天车"、“行车”。下图是箱形双梁桥式起重机示意图。

箱形双梁桥式起重机结构示意图

一、桥式起重机的分类与用途

1. 桥式起重机的分类

桥式起重机的种类较多,可按不同方法分类。

1)根据吊具不同,可分为吊钩式起重机、抓斗式起重机、电磁吸盘式起重机。

2)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通用桥式起重机、专用桥式起重机两大类。专用桥式起重机的形式较多,主要有:锻造桥式起重机、铸造桥式起重机、冶金桥式起重机、电站桥式起重机、防爆桥式起重机、绝缘桥式起重机、挂梁桥式起重机、两用(三用)桥式起重机、大起升高度桥式起重机等。

3)按主梁结构形式可分为箱形结构桥式起重机、桁架结构桥式起重机、管形结构桥式起重机。还有由型钢(工字钢)和钢板制成的简单截面梁的起重机,称为梁式起重机。梁式起重机多采用电动葫芦作为起重小车。

2. 桥式起重机的用途

桥式起重机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企业、港口、仓库、料场、电站等场所。

不同类型的桥式起重机所适合吊装的重物不同,并根据不同的要求采用不同的吊具。吊钩起重机吊装各种成件重物;抓斗起重机吊装各种散装物品,如煤、焦炭、砂、盐等;电磁起重机吊装导磁的金属材料,如型钢、钢板、废钢铁等。

两用或三用起重机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在一台小车上装有可转换的吊钩和抓斗或者电磁盘,可吊装成件、散粒物品或导磁的金属材料,但每次吊装重物时,只能使用其中的一种取物装置。

防爆起重机用于在有易燃、易爆介质的车间、库房等场所吊装成件重物,起重机上的电气设备和有关装置具有防爆特性,以免发生火花而爆炸。绝缘起重机用于吊装电解车间的各种成件物品,起重机上有关部分具有可靠的绝缘装置,保证安全操作。

双小车起重机是在同一主梁上设有两台小车,两台小车可协同作业,也可单独使用。

挂梁起重机通过两个吊钩上的平衡梁挂钩或平衡梁上的电磁盘吊装和堆垛各种长件材料,如木材、钢管、棒材、型材、钢板等。

3. 桥式起重机的基本结构

桥式起重机的类型繁多,但其基本结构是相同的。桥式起重机主要由大梁、起升装置、端梁、大梁行走机构、起升装置行走机构、轨道和电气动力、控制装置等构成。

箱形双梁桥式起重机结构简图

1)大梁结构

桥式起重机一般采用两根端部连接的大梁组合结构,称为双梁桥式起重机,只有少数轻型桥式起重机采用单梁,称为梁式起重机。

桥式起重机大梁的结构形式主要有箱形结构、偏轨箱形结构、偏轨空腹箱形结构、单主梁箱形结构、四桁架式结构、三角形桁架式结构、单腹板梁结构、曲腹板梁结构及预应力箱形梁结构等。最常见的是箱形结构。箱形梁由上盖板、下盖板和两个腹板构成一个箱体,箱内还有纵横长短筋板。在箱形主梁的一侧铺设走台板和栏杆,在上盖板上铺设起升装置的行走轨道。为了检修的方便,在大梁上还布置有供人行走的走台和栏杆。

2)起升机构

起升机构用来实现重物的升降,是起重机上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机构。桥式起重机的起升机构,除了少数梁式起重机采用电动葫芦外,一般均采用起重小车。起重小车由车架、运行机构、起升卷绕机构和电气设备等组成。

车架支承在四个车轮上,车架上的运行机构带动车轮沿小车轨道运行,以实现在跨间宽度方向不同位置的吊装。

起升卷绕机构实际上是一台电动卷扬机和滑轮组的组合。起重量大于1500kN的桥式起重机,一般具有两套起升卷绕机构,即主钩和副钩,主钩的额定载荷较大,但起升速度缓慢,副钩的额定载荷较小,但起升速度较快,用以起吊较轻的物件或作辅助性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在桥式起重机的铭牌上对其额定载荷的标注通常将主钩额定载荷标注在前,副钩额定载荷标注在后,中间用“/"隔开,如“1600kN/500kN”。

3. 桥式起重机的基本参数

桥式起重机的基本参数主要有额定载荷、跨度、起升高度、工作速度和工作级别等。桥式起重机的额定载荷一般在50~5000kN之间,我国生产的标准桥式起重机系列有13种,即:50,80,125/30,160/30,200/50,320/80,500/125,800/200,1000/320,1250/320,1600/500,2000/500,2500/500。

桥式起重机的跨度指的是其大梁两轨道中心线的距离,它决定了桥式起重机的工作范围。目前我国生产的标准桥式起重机的跨度最小为10.5m,最大为31.5m,每隔3m一个规格,即:10.5m,13.5m,16.5m,19.5m,22.5m,25.5m,28.5m,31.5m。

起升高度指的是吊钩上升到极限位置时,吊钩中心线至地面的垂直距离,一般标准桥式起重机的起升高度在12~32m之间。

4. 桥式起重机的使用特点

桥式起重机装卸设备是应用最普遍的一种吊装方法,具有鲜明的特点:

1) 大梁可沿厂房纵向全程运行,小车可在大梁桥架上横向运行,在车间内构成一矩形工作范围;

2) 起重量和起重高度都比较大;

3) 起重作业简便,灵活机动,安全可靠;

4) 吊装工作效率高,辅助机具少,吊装费用较低;

5) 在某些重型工厂或车间,对一些重型设备,如因起重量限制,难以整体起吊时,可利用厂房建筑物或桅杆等起吊机具进行联合吊装,以增加其吊装功能;

6) 特殊情况下可采取某些加强、加固措施,以增加其起重能力;

7) 主、副双钩的桥式起重机具有很强的吊装作业能力和很大的灵活性;

8) 桥式起重机一般位于室内,吊装一般不受风、雨、雪等自然气象的干扰。

网友A(2025-06-13):
行车跟龙门架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