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如何快速创建压印文字

楼主(2024-01-18):
摘要:MDTools可以集成在SOLIDWORKSInventor中,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这款软件对液压系统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

MDTools 有强大的阀块设计功能、自动完成阀块的装配、一键完成工程图出图,还能快速创建客户需要的图形文字表示孔腔信息,并在集成块上用压印方式表示这些文字。

具体我们看一下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

一、压印文字

1. MDTools 980 > 压印文字创建/编辑压印文字( Create/Edit Stamping Text)对话框出现。

2. 选择孔腔,MDTools显示选择的孔腔的组件编码(component ID)作为默认文字。同时我们可以改变这个压印文字。

3. 我们可以选择压印文字的位置(stamp location)。 也可以输入文字高度(Text Height)。同时可以选择文字的旋转(Text Rotation),当然默认文字旋转为 0 度。

4. 选择修饰(Cosmetic)选项,以便创建一个草图文本特征,否则刻印特征将被创建。点击雕刻(Engrave),在孔腔旁边就出现一个字体草图特征。

二、显示\隐藏压印文字

1. 我们可以选择创建/编辑压印文字对话框上的显示(Display)标签。

2. 再选择要隐藏\显示的表面,然后选择显示(Show)或隐藏(Hide)选项。如果选择显示选项,MDTools显示选择表面上的所有压印文字,否则,选择表面上的所有压印文字将隐藏

3. 对于已经生成的压印文字,我们还可以进行编辑。我们选择创建/编辑压印文字对话框上的编辑标签。MDTools将集成块上的压印文字列出。选择我们要编辑的文字。MDTools在模型上高亮显示选择的压印文字,我们可以编辑文字。

三、复制压印文字

在集成块上距离选择文字规定的距离处创建多个选择的压印文字的复制,选择文字的各种属性也可复制。

选择要负责的压印文字,输入ΔXΔY值。并且输入数量(count)以便设置复制的数量。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最后的字符是数字,则新的复制的文字自动地以增量方式计数。当然,如果最后的字符是一个字母或专用字符,则后缀的数字增量按照输入的数量进行。

有了这个功能是不是对于我们的液压集成块孔腔的信息传递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网友A:
液压阀块软件MDTools!

网友B:
MDTools是一款MDTools是一款三维液压集成块的专业设计软件,该软件为液压设计提供强大的自动设计的工具,从而使得复杂、大型的液压集成块设计变得更加容易、更加快捷,并避免设计的错误,降低设计和制造的成本。

网友C:
MDTools可以集成在SOLIDWORKS、Inventor中,是一款专业的三维阀块设计软件

网友:
MDtools 可以快速协助工程师完成液压阀块的设计

网友D:
谢谢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E:
MDTOOLS的印记功能可以帮助工程师快速查看孔腔信息

网友F:
MDTools,专业的液压阀块三维设计软件

网友G(2024-02-18):
MDtools设计阀块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