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组源码内存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24-01-19):
如图所显示,只要是建立标签工程下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新手求帮助谢谢各位

楼主:
求大佬帮助没有积分没办法

网友A:
请说明你使用的机型,FX系列不可进行源代码的写入/读取。

HAVE FUN!

网友B:
下载时去掉勾选源代码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时去掉勾选源代码选项



感谢感谢,百度来很久没解决,原来是多勾选一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你使用的机型,FX系列不可进行源代码的写入/读取。HAVE FUN!...



感谢问题已经解决,新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