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24-01-19):
两用一备恒压供水,用的PLC里边的指令,有老师知道怎么调试吗?是先一个个调试,还是两个一起调试?调完后频率波动太大,该如何整定?望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先一个个单机调试,然后再联调。频率波动大,看看PID里面参数是否设置的有问题,一般使用博途的话有PID自整定功能。也可以尝试下PID调试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四比一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B:
减小比例,加长积分时间(一般3-10即可),减小微分时间(必要的时候可设置0),比例增益你得看着调,波动太大的话适当减小比例。比例要微调,定好比例以后再去调其他两个,微分一般很少用,系统滞后可适当加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一个个单机调试,然后再联调。频率波动大,看看PID里面参数是否设置的有问题,一般使用博途的话有PID自整定功能。也可以尝试下PID调试口诀: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比例,加长积分时间(一般3-10即可),减小微分时间(必要的时候可设置0),比例增益你得看着调,波动太大的话适当减小比例。比例要微调,定好比例以后再去调其他两个,微分一般很少用,系统滞后可适当加一...



好的,谢谢

网友C:
两个一起调吧,同频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