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MC运动控制器与三菱伺服如何接线

楼主(2024-01-19):
有没有大神知道运动控制器如何与三菱伺服接线

网友A:
接线主要涉及到几个关键部分:伺服电机的接地、控制电源的接入、编码器线的连接以及控制信号线的处理。以下是通用的接线步骤:

  1. 接地:首先,确保伺服电机已经正确接地。将伺服电机的接地端子连接到控制柜的保护接地端子上,确保安全接地。

  2. 控制电源接入:根据三菱伺服电机的规格和运动控制器的电源要求,将控制电源线接入伺服放大器。通常,单相电源为230V,三相电源范围在200~230V之间。从空气开关引出电源线,将其分为两路,一路直接接入控制电源(L11和L21端子),另一路接入交流接触器,用于控制主电路的电源。

  3. 编码器线连接:根据三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类型和通信方式(2线式或4线式),正确连接编码器线。对于2线式的编码器通信,可以直接将编码器线连接到伺服放大器的CNP3A、CNP3B或CNP3C接地图标上。而对于4线式的编码器,需要查阅具体的产品手册或技术规格,确保正确接线。

  4. 控制信号线处理:根据运动控制的实际需求,确定所需的控制信号,如伺服使能、脉冲输入、方向信号等。查找伺服驱动器说明书,找到对应的CN2端子定义,并使用适当的线缆进行连接。对于简单的“位置+方向”控制方式,通常需要连接控制电源线、脉冲输入和方向信号等端口。

  5. 紧急停止信号处理:确保紧急停止按钮的接线正确。如果使用的是同轴控制的紧急停止按钮,当按下时,EMG(紧急停止)才会失电,电机抱死不再转动。

  6. 其他注意事项:在安装过程中,应防止异物进入伺服放大器内部,以免损坏内部元件。同时,避免将接口用DC24V电源用作电磁制动用电源,应为其配置专用品。

具体操作可能因产品型号和实际应用而有所不同,请参考三菱伺服电机的具体产品手册和技术规格,并按照制造商提供的指南进行接线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