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的趋势图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1-19):
我想在原有的wincc基础上加入一些过程值变量的趋势图,已经做好变量归档如下图

但是在进行创建趋势图时,发现无法选择所要设置趋势图的变量,如下图

并没有我创建的过程值变量Process ValueArchive,请问这应该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地方你是这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地方你是这么√的吗



1705894241871.png我是这么勾的,那个报表运行系统不需要勾吗

网友A:
你这样√曲线那个有了归档那个东西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曲线那个有了归档那个东西了吗



没有

网友B:
你只是建个归档名吧。没建归档变量

楼主:
没有,右边是有变量信息的,只是我没有放出来

楼主: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怀疑是系统不兼容导致,所以换了新的系统,还是不行

最后重新下载,把wincc  v7.5换成了wincc v7.3,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