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2000故障警告CK10通讯超时

楼主(2024-01-19):
台达变频器C2000报故障CK10通讯超时,故障读取VFD信息错误,复位键也没反应,水泵也可以正常使用就是电脑控制画面没显示频率,请问有哪位高手有配到此问题的,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A:
把参数用笔记下来,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感觉C开头的不咋样,

网友B:
建议采取以下检查措施:

  1. 检查通讯线是否连接良好:确保变频器与控制电脑之间的通讯线连接正常,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2. 重新启动变频器:尝试将变频器重新启动,看是否能自动修复故障。

  3. 检查变频器设置:进入变频器的设置菜单,查看相关的通讯参数是否正确,确保与控制电脑的通讯协议和端口设置一致。

  4. 更新软件:台达变频器C2000可能有更新版本的软件,可以尝试更新软件,看是否能解决故障。

  5. 检查电脑控制画面:如果电脑控制画面没有显示频率,需要检查控制画面的设置,确保正确配置了变频器的驱动和通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