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皮带根据物料负荷自动调整速度

楼主(2024-01-20):
  工厂使用的是ABB 900F的控制系统,软件版本为2019.

   希望将几条变频器控制的物料输送皮带,由操作员手动给定变频器频率,改为根据物料量的大小和输送皮带的负荷情况自动调节变频器频率,向各位高手求助如何实现,谢谢!

楼主:
输送皮带的驱动电机是永磁电机,配置的汇川变频器有功率输出信号(4~20mA),目前尝试过采用连续控制和比率控制对其功率的变化来调整速度,而在速度调整的同时变频器的功率输出也在发生变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调整方法,恳请各位帮忙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1,确定电机是不是恒扭矩的电机,如果不是恒扭矩,负载很大,即使给再大的频率也不一定转的起来

2,你说的物料大小是怎么采集的,无聊的质量?体积?,如果是质量那个你多放几个不同的进行对比,不同质量给不同的频率,改变电机的转速,做一个比利的换算,在通过比利换算进行频率调节(这个比利换算未必能实现,因为影响因素应该很多,摩擦力啥的),或者看能否通过称重采集 进行PID调节

楼主:
输送皮带的驱动电机是永磁电机,配置的汇川变频器有功率输出信号(4~20mA),目前尝试过采用连续控制和比率控制对其功率的变化来调整速度,而在速度调整的同时变频器的功率输出也在发生变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调整方法;之前也使用电流进行参照来调整,可能因为参数没有设置好,和功率作参照一样,调整频率时变化幅度都比较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B:
可以用电压或电流做模拟量控制频率。

网友C:
你这就是定量给料机的活儿,参考定量喂料机相关手册找点灵感吧!滁州那边很多做这些设备的!

网友D(2025-04-08):
称重控制,减料控制。不停采集料仓的重量变化,根据重量变化大小,改变变频器输出频率。设置好需要的出料速度,实际出料大于或小于设置数据,改变频率,用INC和DEC指令配合时间脉冲指令,改变变频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