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皮带根据物料负荷自动调整速度

楼主(2024-01-20):
   工厂使用的是ABB 900F的控制系统,软件版本为2019.

   希望将几条变频器控制的物料输送皮带,由操作员手动给定变频器频率,改为根据物料量的大小和输送皮带的负荷情况自动调节变频器频率,向各位高手求助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hi,ABB 的plc 调试过很多项目,用的是ABB builder 软件,codesys 编程;阔以--1---5--675---3---6---97--63-------

网友B:
驱动电机如果能反映负荷变化,就取电机电流信号转换为模拟量控制电机转速。皮带驱动电机好像对负荷不那么敏感;皮带有称重传感器,可以用重要信号转换模拟量控制电机转速;物料体积可以检测,就用体积变化信号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C:
变频器的扭矩控制吧

楼主:
输送皮带的驱动电机是永磁电机,配置的汇川变频器有功率输出信号(4~20mA),目前尝试过采用连续控制和比率控制对其功率的变化来调整速度,而在速度调整的同时变频器的功率输出也在发生变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调整方法,恳请各位帮忙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送皮带的驱动电机是永磁电机,配置的汇川变频器有功率输出信号(4~20mA),目前尝试过采用连续控制和比率控制对其功率的变化来调整速度,而在速度调整的同时变频器的功率输出也在发生变化,没有找到一个合适...



不能以功率为反馈信号,要检测电流控制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风有度"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输送皮带的驱动电机是永磁电机,配置的汇川变频器有功率输出信号(4~20mA),目前尝试过采用连续控制和比率控制对其功率的变化来调整速度,而在...



之前也使用电流进行参照来调整,可能因为参数没有设置好,和功率作参照一样,调整频率时变化幅度都比较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清风有度"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输送皮带的驱动电机是永磁电机,配置的汇川变频器有功率输出信号(4~20mA),目前...



振荡?过冲?还是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风有度"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清风有度"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输送皮带的驱动电机是永...



振荡大,电流(功率)振荡大,导致速度的给定振荡也大。

网友D:
要实现使用ABB 900F控制系统根据物料量的大小和输送皮带的负荷情况自动调节变频器频率,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 信号采集:首先,确保可以采集到反映物料量大小和输送皮带负荷情况的信号。这通常可以通过在输送带上安装称重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或流量传感器来实现。这些传感器将实时监测物料量的大小和输送带的负荷情况,并将数据转换为可用的信号。

  2. 信号处理:在ABB 900F控制系统中,需要编写或配置相应的逻辑程序来处理从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该程序应能够识别出物料的流量和输送带的负荷情况,并根据设定的阈值或其他条件判断是否需要进行变频调节。

  3. 变频器控制:一旦控制系统识别出物料量或输送带负荷超出了预设范围,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动调节变频器的频率。这通常可以通过ABB 900F控制系统的标准接口或通讯协议(如Profibus、Profinet等)来实现。控制系统将根据设定的逻辑计算出所需的变频器频率,并通过相应的通讯接口发送给变频器。

  4. 变频器调节:变频器接收到来自控制系统的调节指令后,将根据指令自动调整其输出频率。这会改变电机驱动的速度,从而影响输送带的输送能力。通过调整变频器的频率,可以确保物料量在适当的范围内波动,同时保持输送带的稳定运行。

  5. 反馈与优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应持续监测物料量、输送带负荷以及变频器的运行状态。通过实时获取这些数据,可以对控制逻辑进行不断优化和调整,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高效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清风有度"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清风有度" 的回复,发...



  1. 接成正反馈了?

  2. 变频器内部有PID参数设置,积分加大。如果没用变频器的PID调节,可以外接PID调节器,方便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风有度" 的回复,发表在8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清风有度"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实现使用ABB 900F控制系统根据物料量的大小和输送皮带的负荷情况自动调节变频器频率,可按以下步骤进行:信号采集:首先,确保可以采集到反映物料量大小和输送皮带负荷情况的信号。这通常可以通过在输送带...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