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保护开关辅助常开触点断不开

楼主(2024-01-20):
施耐德电机保护开关Gv2me16c无论分闸或者是合闸,它的辅助常开触点始终闭合打不开,还是一款新的,刚到现场,求教各位这是啥原因,咋处理呢

网友A:
电机保护器的辅助触点是因为过电流才动作,操作开关不会动作。

楼主:
正常是开关合闸时该触点是断开的,只有分闸或跳闸时才会接通的

网友B:
换新的吧

网友C:
热继一般不都有个测试钮吗,这个钮按下和弹开这个触点才回动作,你说的分闸和合闸指的是接触器吧。仔细在研究下吧。

你这个start和stop是手动操作接触器的吧,热继的测试钮你在找找,应该有的。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1. 机械故障:这类问题通常是由于开关内部的机械部件,如弹簧、传动机构或触点本身发生形变、磨损或卡滞而引起的。

  2. 电气故障:可能是由于控制电路中的某个元件损坏,导致控制逻辑不正常,从而使辅助触点无法正常切换。

  3. 环境因素:如果开关所处的环境中有尘埃、湿气、腐蚀性气体或过大的振动,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开关内部的机械部件或电路元件出现故障。

  4. 使用不当:操作过程中用力过猛或使用频率过高都可能对开关内部结构造成损伤。

网友E:
带过流的常开触电,在开关过流时才才会断开。正常操作开关时不会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