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ATIC 精简系列面板KTP1200 basic pn开机后如何显示本地时间

楼主(2024-01-20):
博图V17组态一款SIMATIC 精简系列面板KTP1200 basic Pn,上电后显示1970年而不显示当前时间,CPU1214C已设置好时区和时间, 求教各位 用以下方法能使触摸屏显示时间与PLC同步吗

网友A:
触摸屏设置里设置下系统时钟不就行了,然后放个IO域显示日期时间格式不就行了吗,用触摸屏的系统时钟不香吗。

跟PLC同步做什么,一般这种方法就是做一个用触摸屏修改日期时间的程序,但是没必要,直接去触摸屏后台去校正时间即可,除非你要用到定时停机,或者分期催款要用到和PLC同步。或者你不用触摸屏系统时钟,铁了心要用PLC的时钟,那你需要读PLC时钟去做显示,而且这样必不可少的要做触摸屏修改时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