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Unified 免狗求一个,万分感谢

楼主(2024-01-22):
求一个WinCC Unified 免狗,万分感谢!

V17,V18,V19都行,谢谢!!!

网友A:
和wincc8.0的免狗是同一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wincc8.0的免狗是同一种吧



应该不行吧?没这么试过哦?

网友A:
都是和谐掉硬件,授权就用sim ekb

网友B(2024-03-25):
借楼主的帖同蹲。。

网友A:
和simatic wincc同样的硬狗

https://bbs.gongkong.com/d/202401/914813/914813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