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载AutoThink 后重新安装时,提示已安装AutoThink怎么回事

楼主(2024-01-22):
卸载AutoThink 后重新安装时,提示已安装AutoThink 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提示已安装 AutoThink,是由于卸载软件时,有残留的注册表,导致安装失败。需手动将注册表删除。
解决方法:1)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确定,
2) 在注册表编辑器中,选中计算机编辑-查找“AutoThink”注意不要有空格,
3) 编辑查找“AT_PLC”,将其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