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J2M-CPU33 ER代码

楼主(2024-01-22):
如上图,NS灯一直闪。使用倒是没什么问题。我是新手也不太懂。 就是ER代码看着不爽。这个算报故障吗?

下面这张图是我在网上搜的,是不是中间一定要加中间这两个模块,7段数码管才不报警了?

而且我已经新建了一个空白程序,下载进去了,没有用,还是报警。 还有我也连接上内置EIP21模块了,把它下面的网络也读上来看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d5错误,验证错误,目标不存在,也就是说,它的通讯对象不存在,所以无法建立通讯。

HAVE FUN!

网友B:
到底是不是影响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不是影响使用呢?



不影响,看着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ac米兰"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到底是不是影响使用呢?】进行回复:        ---------------------------------------------...

用不透明的东西沾上,不看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d5错误,验证错误,目标不存在,也就是说,它的通讯对象不存在,所以无法建立通讯。HAVE FUN!...



大哥,我已经新建了一个空白小程序下载进去了。报错还是一样的。

网友C:
IP节点,拨码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节点,拨码拨对



对的,如果这个不对,报错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