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ADD指令

楼主(2024-01-23):
提示对不同数据类型的数据进行比较 赋值  或操作

这个怎么修改下? 冲孔累计是INT  类型 应该没错吧

网友A:
如果你的冲孔累计为INT类型,那么将In2的常数1改为INT#1。

HAVE FUN!

网友B:
注意采用边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冲孔累计为INT类型,那么将In2的常数1改为INT#1。HAVE FUN!...



哦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