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小问题,欧姆龙NS10-TV00B-ECV2触摸屏

楼主(2024-01-23):
现在用的欧姆龙触摸屏,配方实现不了断电保存了,0-100个配方,只能保存1-3个配方其余配方断电后清零。打算换一个新屏,求教下,更换新屏后需要和西门子一样重新组态么?还是说触摸屏程序重新下载进去后直接联机就可以用?求教

网友A:
1、NS系列停产了,如果你能买到同样的库存货,那么直接下载你的程序。

2、新品使用NA系列的了,和早先软件不兼容,因此你需要使用SysmacStudio软件来组态你的触摸屏程序,然后下载。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S系列停产了,如果你能买到同样的库存货,那么直接下载你的程序。2、新品使用NA系列的了,和早先软件不兼容,因此你需要使用SysmacStudio软件来组态你的触摸屏程序,然后下载。HAVE FU...



好的,了解。感谢!

网友B(2024-02-28):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