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OPC变量条目管理里找不到S7200PC ACCESS SMART

楼主(2024-01-23):
同一台电脑上安装好WINCC和S7200 PC ACCESS SMART ,按手册操作,在OPC条目管理里却没发现S7200SMART.OPCSERVER,请高手指点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A:
配置步骤如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步骤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步骤如图

        就是到第二步就看不到了,本地发现不了呀

网友C:
你需要现在PC access里新建你的工程,并且测试可以正常读取变量以后,再去WINCC里搜索服务才有。

楼主:
工程也建了,也保存了,测试显示良好,就是搜不到,不知是WINCC的问题,还是S7200 PC ACCESS SMART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程也建了,也保存了,测试显示良好,就是搜不到,不知是WINCC的问题,还是S7200 PC ACCESS SMART的问题...

V2.3版本吗,11月份刚用过没问题,你要的话可以给你个安装包。

网友D:
S7200 PC ACCESS SMART 最新版多少版本了

网友E(2024-07-0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