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漏电保护开关跳闸的问题

楼主(2024-01-26):
我们新建的厂区  电柜里面都是这种空开  63A的   设备接好线  全都送不住电

动力电工就把这种开关里面的漏电保护线给剪断  就能送住电了

这个空开接个插座  就插一个电脑 电脑不开机  都送不住电

这是什么原因?动力电工说这个开关太灵敏,所以把漏电保护都拆了  是这样吗?有没有可能变压器那边接线不对?

网友A:
三相动力配电基本不会用这个,因为三相四线制配电天生不适用这个。三相上的负荷永远不可能平衡,只要不平衡零线上就有电流通过,而漏电保护检测的就是零线上的电流,一般大于25mA的电流人体就难以摆脱了,所以,你这肯定是一送就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动力配电基本不会用这个,因为三相四线制配电天生不适用这个。三相上的负荷永远不可能平衡,只要不平衡零线上就有电流通过,而漏电保护检测的就是零线上的电流,一般大于25mA的电流人体就难以摆脱了,所以,...



奥 他这个用的是3P的   零线是单独的零线排    这样这个空开还会检测零线电流吗?

网友B:
跳闸的原因是选型失误。楼主的是3P的三相三线漏保)只能接三相负载平衡的设备,使用单相负载时,n线电流不被检测导致三相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会跳闸。而如果用4P的(三相四线漏保)n线电流一直被检测,所以可以使用于单相负载。

网友C:
有漏电吗?

网友D:
用错开关了,应该使用4p的,零线也必须经过开关(虽然零线不受开关控制),这个开关只能用在不使用零线的三相电气设备上。你们厂这个电工是体育老师教的吧。漏电电流是检测的经过开关的所有相的总电流之和。

网友E:
三相系统中,三相平衡时,中性线(零线)是无电流的,故称三相四线制;在380V低压配电网中为了从380V线电压中获得220V相电压而设N线,有的场合也可以用来进行零序电流检测,以便进行三相供电平衡的监控,需选用4P的(三相四线漏保)

网友F:
这个开关只能用于三相没有零线的负荷,比如三相角接电机。漏电流保护范围30-200mA,负荷中接一个单相灯泡都送不上电。另外,新厂设计是哪个“权威”设计院做的?还是甲方要求这样,什么用电环境都安装漏电保护?工厂一般用电设备不安装漏电保护,三相四线制不能安装漏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开关只能用于三相没有零线的负荷,比如三相角接电机。漏电流保护范围30-200mA,负荷中接一个单相灯泡都送不上电。另外,新厂设计是哪个“权威”设计院做的?还是甲方要求这样,什么用电环境都安装漏电保...



厂里配电部门提出申购   采购部门采购的成套电气商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这个开关只能用于三相没有零线的负荷,比如三相角接电机。漏电流保护范围30-200mA,负荷中接一个单相灯泡都送不上电。另外,新厂设计是哪个“权...



糊涂的设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开关只能用于三相没有零线的负荷,比如三相角接电机。漏电流保护范围30-200mA,负荷中接一个单相灯泡都送不上电。另外,新厂设计是哪个“权威”设计院做的?还是甲方要求这样,什么用电环境都安装漏电保...

没办法,安检要求必须换漏电开关的,每台设备都换。每台设备都做接地线保护,像楼主这样的三相漏电开关也有,不过的上三相隔离变压器,接灯、电脑灯用电设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不异色"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三相动力配电基本不会用这个,因为三相四线制配电天生不适用这个。三相上的负荷永远不可能平衡,只要不平衡零线上就有电流通过,而漏电保护检测的就是...



不检测,漏电保护会默认为有电流,而且是无限大电流

网友H:
首先用漏电保护开关必须要将零线与接地线分开,如果你是TC系统,没有分开,零线本身就容易有零漂。

网友I(2024-03-17):
哈哈,能送上电就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