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接地电阻测试仪的工作原理有什么?

楼主(2024-01-26):
  便携式接地电阻测试仪是一种专业仪器,用于现场测量电气设备接地系统的电阻值。它采用先进的电子技术,摒弃了传统的手摇发电机制,以DC/AC变换技术为核心,将直流电转换为低频交流恒流。该仪器的工作原理基于欧姆定律。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它的工作原理。

  首先,测试仪内部的DC/AC变换器产生一个稳定的交流电流。这个电流通过辅助接地极(通常标记为C)和被测接地体(E)形成回路。当电流流经被测接地系统时,会在接地体上产生相应的交流压降。这个微小的压降经过另一个辅助接地极(P)传输,并经过高灵敏度的交流放大器进行放大处理。

  接着,放大后的信号通过检波电路转化为可读的直流电压,最终在仪表头上显示,从而得到接地系统的电阻值。现代便携式接地电阻测试仪还具备智能化功能,包括自动检测接口连接状态、排除地网干扰电压和频率的影响,以及数值保持和提示功能,大大提高了测量精度和工作效率。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便携式接地电阻测试仪的使用方法。

  首先,确保测试仪器完好无损且配件齐全,包括测试仪主体、测试线(粗线为电流输出线,细线为电阻检测线)和两根接地棒。

  其次,检查接地棒的状态,确保无锈蚀或损坏,并根据要求将其插入土壤至规定深度(通常约为400mm)。

  然后,按照规定距离(例如20米)将两个接地棒分别插入地面,一个作为辅助接地极,另一个作为探测电极。

  接下来,根据仪器说明书正确连接测试线路,确保电流输出端口与接地棒之间通过粗线连接,而电阻检测端口则通过细线连接到对应的接地极上。

  现在,接通仪器电源,按下电源开关,并等待约5分钟的预热时间,以保证仪器内部电路稳定工作。 然后,根据预期接地电阻值选择合适的测试量程。初始时,将电流旋钮逆时针调至零位,然后将测试夹进行短路,进行零点校准。

  最后,按照仪器操作手册指示进行测量。启动电流,使电流通过接地系统,观察仪表头读数直至稳定,此时显示的数值即为接地电阻值。

  在使用便携式接地电阻测试仪时,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测试过程中要注意安全,避免触电风险,并定期检查测试线的完好性,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

  2. 考虑到接地系统的复杂性,建议在测试前对接地系统进行合理规划和设计,以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以上是关于便携式接地电阻测试仪的工作原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的介绍。更多关于接地电阻测试仪资讯,欢迎访问:http://www.kvtest.com/

网友A:
这个仪表一般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