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编写程序思路

楼主(2024-01-26):
第一道题编写程序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呢,感觉找不到入手点,不知道怎么编?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大佬,题做出来了吗

网友B:
把I0.0-I0.6的值传送到寄存器里,然后跟密码作比较就是了。每输入一次密码,然后点确认,位变量+1,用来计次。然后次数<=设定次数,正确就解开,错误置位,输出I0.7,手动复位。这没啥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I0.0-I0.6的值传送到寄存器里,然后跟密码作比较就是了。每输入一次密码,然后点确认,位变量+1,用来计次。然后次数<=设定次数,正确就解开,错误置位,输出I0.7,手动复位。这没啥难的...



没那么简单吧!这个涉及字符和字符串,还有输入的顺序,最后字符串和原始密码做对比 错误四次就锁机!

比如输入1234,你得按顺序输入对应的字符里面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