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无法仿真

楼主(2024-01-27):
博图软件进行仿真时,显示仿真系统正在运行,不能与实际硬件设备进行通信,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用什么仿真?plcsim?还是advance?

如果需要连接实际plc,需要把仿真关掉,因为打开仿真的时候,接口被仿真占用

网友B:
任务管理器,将仿真进程关掉,博图关闭,再重启软件试试

网友C:
常见原因:

  1. 硬件设备未正确连接:请确保硬件设备已经正确连接,并且电源已经打开。

  2. 通信设置不正确:请检查博图软件的通信设置,确保它们与实际硬件设备的通信设置一致。这包括IP地址、端口号、通信协议等。

  3. 网络连接问题:如果硬件设备是通过网络连接的,请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网络设备(如路由器)是否已经正确配置。

  4. 驱动程序问题:请确保已经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并且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5. 仿真软件问题:如果以上都没有问题,可能是仿真软件本身的问题。请尝试重启仿真软件,或者重新安装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仿真?plcsim?还是advance?如果需要连接实际plc,需要把仿真关掉,因为打开仿真的时候,接口被仿真占用...



微信图片_20240129094000.jpg屏幕截图 2024-01-29 092902.png我用的是PLCSIM,在博图里的虚拟仿真,没有连接实际PLC,在仿真组态画面的时候无法仿真。

楼主:
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网友D:
PLCSIM 仿真是不能跟实际硬件连接,如果要那样仿真,要用sumit,没事多看看手册

网友A:
把仿真软件关了 再连实体plc

网友D:
版主就是仿真时要连外部IO设备,PLC是虚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