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电脑上的组态王OPC服务连接异常!

楼主(2024-01-28):
如上图,本机组态王已经运行起来了,我用了很多OPC客户端来连它,死活就是不行。

但是我用亚控自已的KINGSCADA软件,作为OPC客户端来连组态王OPC服务器就正常。

我现在用的组态王为6.55版。此版本不支持在OPC 服务器里面自已连接自已。(所以能搞通的软件不多,测试手段不太多)

我在别的电脑上,组态王(版本7.5)OPC服务也是死活用各种客户端连不上。我在组态王软件里面,OPC服务器里面添加自已,也就是自已连自已是正常的。

为什么组态王默认的OPC服务器 经常连不上,用自已家的软件就能连上?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毫无办法!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防火墙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防火墙开了



防火墙没开, 同一台电脑上自已连自已防火墙也起作用吗?

网友C:
连得时候先把OPC服务器启动起来,然后客户端去连接。

连之前先ping一下服务器通着没。

都在本机的话客户端那边设置的服务器IP应该是127.0.0.1端口要和服务器相同。

网友D:
这个有点奇怪了,国内组态软件很少用,也不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