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箱柜设备清单里显示端子

楼主(2024-01-28):
本来要跟论坛中一个网友的帖子的,发现上传的图片一片模糊,看不清楚,所以在这里再发一个帖子,主贴能上传图片,这样大家能够看的清楚。

之前看到论坛中有网友问如何在箱柜设备清单中显示端子的问题,没有看到有正解的<此处内容被屏蔽>,经过我的研究,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先上个效果图,如果效果图可以看清,我就继续,如果看不清我就草草说一下算了。

楼主:
不得不佩服工控网的作死行为,每次发帖还要验证,本来就越来越不行了,发帖还要验证。

要在箱柜设备清单中显示单个端子,需要将端子进线单个放置,而不是整个端子排放置,也不要放置端子排定义。当向安装板上放置当前端子排的第一个端子时,会询问是否放置整个端子排,选择“否”,然后就可以放置单个端子了,当然可以选择多个端子同时放置,连续点击鼠标就可以自动对准放置。

楼主:
端子放置完成后,选中放置到安装板上的端子,打开属性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了,找到功能定义,打开选项卡,

将部件放置:端子改为常规设备,然后确认就可以了。更新一下装箱清单,单子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楼主:
要在安装板上达到上面的显示效果,只需要设置显示就行了。

将所有端子的设备名称全部填上去,然后所有端子都显示出了端子排的编号。

在端子的属性中添加一个用户说明1,内容为“:”

楼主:
打开显示选项卡,按照下图添加显示属性

解锁显示,调整文字的位置和角度,将插针代号、用户增补说明的图层改为490设备名称图层就可以了,修改完一个端子后,用格式刷刷一下其它的端子就可以统一格式了。

楼主:
好不容易把帖子发完了,今天一看,下面的帖子全被删除了,这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了,从今天起删除工控网账号。

网友A:
什么情况?

网友B(2024-07-03):
然后端子排导航器里好像就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