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台达变频器485通讯如何接线

楼主(2024-01-29):
大家好

有个项目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目前有个项目,使用西门子1200和5台台达变频器采用Modbus通讯,台达变频器的型号是VFD-M系列,通讯口是RJ11,最高通讯速率是38400,5台变频器通讯线并在一起,然后再接到PLC的通讯线上。

现在可以和变频器通讯,但是通讯速度很慢,需要5-6s才能通讯过来数据。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通讯速度这么慢?

网友A(2024-03-29):
1使用屏蔽线双绞线,再试试屏蔽接地 2不要一把5个a一把5个b并接线,试试单对单拉手接线。

3通信波特率不要那么高,9600就可以。设置高通信快但是更容易受到干扰那你这本来就在变频器边使用

4上面三条还是不行的情况很少见了,试试用自由口通信,再不行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