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NJ 系列 电子凸轮

楼主(2024-01-30):
NJ 系列用电子凸轮做追剪   可以自动生成追剪的凸轮曲线吗?

网友A:
NJ系列伺服使用电子凸<此处内容被屏蔽>能是可以实现追剪的,并且可以自动生成追剪的凸轮曲线。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软件中,先选择需要加入电子凸轮的轴,并设置好电子凸轮的参数。

  2. 点击“创建凸轮”,选择“轨迹模式”,设置好需要追剪的轨迹参数。

  3. 在轨迹模式中,选择“追剪模式”,并设置好追剪的参数。

  4. 点击“生成凸轮曲线”,软件会自动计算出追剪的凸轮曲线,并显示在界面上。

  5. 根据需要,可以对生成的凸轮曲线进行调整和修改,以达到最佳的追剪效果。

操作方法可能因具体软件版本而有所差异,建议参考具体伺服控制器或编程软件的官方操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