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器应用

楼主(2024-01-30):
    客户有个项目需求,想要通过plc采集一个设备的数据,这个设备机柜里是自组网,有200smart,1500plc,这些用一个交换机在机柜内做交换。在不动他们的设置的前提下,想把机柜内的网络接入到厂区内网,程序通过modbustcp协议和1500plc进行通讯。厂区内网和机柜内网不是一个网段,通过我们设备想要实现互联,是否支持跨段组网。

     我们的S7-PN/ModbusTCP转换器是完全可以实现客户的需求的,支持跨网段组网,它能将西门子 S7-300、S7-1200、S7-1500、S7-200 Smart、S7-200 CP243 等产品转换成 Modbus TCP 协议(服务端) 为电脑或其它系统提供Modbus TCP协议,通过网线读写西门子 PLC 中 DB 块(或是 V 区)数据,以及 Q 区、I 区状态值。

楼主:
 实例演示

1首先用电脑通过网线连接LAN1的网口(或经过交换机与LAN1连接),如果不知道转换器的实际IP地址(或忘记了),你可以使用后门IP地址(192.168.1.222)来进入转换器设置页面,但该地址并不是真实地址,只能用来查看或修改实际IP

2、转换器的IP地址(PLC侧)要与西门子PLCIP地址处于同一段址中,如:192.168.1.10这里使用的是CPU315-2 PN/DP,其IP地址为192.168.1.30

3、再次回到主菜单,用鼠标点击PLC类型/块号及IP,就进入了DB块设置页面,填入实际S7-300PLCIP地址:192.168.1.30DB块号填入00011,代表DB11

4、如果想查看本产品的通讯状态,请回到主菜单,用鼠标点击通讯检测故障诊断

5 连接Modbus TCP设置,用电脑通过网线连接LAN3的网口(或经过交换机与LAN3连接),如果不知道转换器的实际IP地址(或忘记了),你可以使用后门IP地址(192.168.1.222)来进入转换器设置页面,但该地址并不是真实地址,只能用来查看或修改实际IP

6、转换器的IP地址(ModbusTCP侧)设置,如:192.168.1.20(当然可以使用其他网段)

7、使用Modbus Poll调试软件测试如下,连接时,IP填:192.168.1.20,端口号:502,选择03功能码(4xxxx),Modbus寄存器地址从0开始读10个,可见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