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修后的6RA70需要检测哪些内容?

楼主(2024-01-30):
大侠们:

请问维修后的6RA70需要检测哪些内容:比如输出电流,励磁的输出,谢谢!

网友A:
需要进行的检测:

  1. 功能性检测:确保其各项功能正常,满足使用要求。

  2. 电气性能检测:检查其电气性能参数,如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功率等是否正常。

  3. 机械性能检测:检查其机械性能参数,如转速、力矩、精度等是否正常。

  4. 环境适应性检测:检查其在不同环境下的工作稳定性,如温度、湿度、振动等。

  5. 安全性检测:检查其安全保护功能是否正常,如过流、过压、欠压、过热保护等。

  6. 外观检测:检查其外观是否良好,无明显损伤或瑕疵。

  7. 文档检测:确保相关维修记录和技术文档齐全、准确。

网友B:
1输入输出电压、电流、过压、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