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调用例行程序的3种方法

楼主(2024-01-30):
我设定了三个例行程序“Routine1”"Routine2""Routine3"。如下图。

一、ProCCall指令

在程序编辑时,点击【添加指令】即可在右侧的常用指令栏“common”中找到ProCCall指令,点击ProCCall指令后会有例行程序供选择,很是简单。

二、CallByVar指令

对于像“Routine1”"Routine2""Routine3"...这些名词很有规律的程序,使用CallByVar指令将会很方面,前部分保持一致,只需更改后面的num型值,格式如下:

三、直接使用%string%调用程序

%%当中的为字符串,可以是由多个字符串合并构成。使用%%调用时,程序检查错误是不检查该例行程序是否已加载(普通调用都需要检查,不然会报错),使用格式如下图:

种方法格式上的对照区别,可以看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