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CAM专机用什么编程软件

楼主(2024-01-30):
信捷CAM专机用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A:
       信捷CAM专机通常使用的是威纶通(Weinview)公司开发的EasyBuilder Pro。EasyBuilder Pro是一款强大易用的组态软件,用于构建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监控界面、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等任务。该软件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包括结构化文本(Structured Text)、指令列表(Instruction List)、功能块图(Function Block Diagram)等,并且提供了丰富的函数库和工具,以方便用户进行编程和调试。使用EasyBuilder Pro可以大大提高编程效率和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信捷CAM专机还可以使用其他第三方的编程软件,例如三菱GX Works、西门子STEP 7等,但这些软件可能需要额外的配置和调整才能与信捷CAM专机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CAM专机通常使用的是威纶通(Weinview)公司开发的EasyBuilder Pro。EasyBuilder Pro是一款强大易用的组态软件,用于构建自动化控制系统的监控界面、数据处理和逻辑控...



  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