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之间无法复制粘贴

楼主(2024-01-30):
请大家帮我看看,我的VM虚拟机之间复制粘贴不能用,为什么?

网友A:
虚拟机之间的复制粘贴还真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按照原理来讲这是不行的,虚拟机是利用你电脑的硬件资源虚拟出来的一台电脑,有自己的系统,内存,硬盘等,所以可以想象成两台电脑之间的复制粘贴。如果可以那一定是虚拟机软件提供的功能。或者两台虚拟机有没有公共的存储空间,你可以把复制的内容粘在TXT文档里,然后把这个文档存在两台虚拟机都可以访问的存储空间里,然后用另一个虚拟机打开这个文档复制粘贴即可。

网友B:
需要安装vmware tools

网友C:
虚拟机之间可以复制文字 但不能复制文件

前提是安装了VMware tools

网友C:
虚拟机之间复制我一般是在两个虚拟机都映射宿主机的硬盘 在这个目录下倒腾两个虚拟机之间的文件

网友D:
利用共享文件,虚拟机A和虚拟机B 的共享文件夹 设成同一个,进行复制操作  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E:
两种方式,楼上都有了,一种是安装VMware tools,另一种是映射宿主机硬盘

网友F(2024-08-21):
安装VMware tools